怎样验证成型铣刀加工斜齿轮时的干涉?

楼主(2009-05-30):
怎样验证成型铣刀加工斜齿轮时的干涉?我问了好多网站都没有回复   !  有会的师傅麻烦帮帮忙!谢谢!

网友:
如果是成型铣刀,就不存在干涉问题?' g+ ^+ M( G" Q4 ~! l
成型铣刀是根据不同的模数(斜齿的话应该铣刀模数是端面模数),齿数,压力角,齿全深,包括螺旋角,找厂家定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