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的内直径与外直径的测量方法有什么标准?

楼主(2009-05-30):
有谁能介绍一下轴承的内直径与外直径的测量方法吗 ?有什么标准?

网友:
主要看你所生产类型而定:有内外直径分开进行测量,还有专用的内外径同时进行的气动测定装置。

网友:
LZ是问怎样测量精确?
测量设备要能分辨出过程变差的1/10以上。
轴承公差一般都非常小,孔径及外圆要气动量仪及万能测长仪测量才能达到。

网友:
不懂学习一下

网友:
LZ你们生产轴承吗?轴承是标准件,都批量生产,对于它的测量我想应该有它的一套专用检具吧!

网友:
轴承的测量恐怕主要是在分选上面吧?区别不同的规格,保证正确的内外圈配合关系

网友(2009-06-30):
轴承的检测最好是在使用同一个检具,最好是专业的。这样批量生产的时候能够保证质量,否则可能出现,某些正确,一些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