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热器漏水如何修复?

楼主(2009-05-31):
镀锌生产线退火炉的列管式换热器端部漏水,如何解决啊???跪求!!!!

网友:
请不要用跪求等类似字眼,这里人人平等。
你知道男儿膝下有黄金????????

把漏点周围清洗干净,焊接试试
或者用专用胶补,具体名字不清楚,记得市场上已经有这些东西了

网友:
楼上说的已经很明确了

网友:
切记,在设备工厂状态下不要焊补

网友:
那得首先看是什么地方漏水,若是冷却管漏就得更换冷却管,端盖泄漏就得更换端盖,我公司是专业的换热器生产和维修厂家,若有需要,请与我联系!dayegaofeng@163.com   王飞  15172013284,我可以解决盖问题·

网友(2009-07-08):
管头漏水,不影响工作的情况下直接堵管,要不就换管重焊

网友:
学习了,我是刚入门的

网友(2009-08-19):
具体什么位置?

网友(2010-03-02):
拆下来,有生产或维修厂家进行气密性检测,并对泄漏的地方进行补焊或替换。根据泄漏的严重与否决定是维修还是替换。替换的效果好点。jesse1204@163.com

网友(2012-05-30):
直接堵掉,上面是不是有那个翅片的,如果是的话就抓紧做备件吧,我们的都换掉了,又自己焊了一个不锈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