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谈一谈数显卡尺的使用技巧

楼主(2009-05-31):
前些日子,买了一把数显的卡尺(哈量的),感觉使用时,和传统的机械原理的千分尺在不同的测量范围内测出的数据有一定的误差,有没有用过的高手,指点一下,在使用数显卡尺时应该有哪些注意事项和技巧?

网友:
就是一个力度,还有就是多练多读!!!

网友:
我觉得要有手感,刚开始可以两种互相对照下,长了就有手感了

网友:
练练就好了,几丝的事情而已

网友:
拿一个标准量块去练吧

楼主:
是不是不同的尺寸范围要借鉴一下相应的标准量块啊???

网友:
老实讲,数现的不好用,我们车间都用机械的,数现的还怕油,怕脏,怕摔

网友:
去找一找怎么样使用量具的帖子看看

网友:
拿一个标准量块去量下,校零。要是旧的卡尺误差和间隙变大了,精车时,量的时候有的人喜欢用太大的劲,一般不要太大的力。有的人是单手量,有的是双手量,我现在说说双手量工件时候有个<重要的问题>,一手拿卡尺,另一个手拿卡尺量外径的2个柄,轻轻用力捏<间隙大的一般量的还比较准,我是自己这样认为还可以》。有的人量外径时喜欢一手拿卡尺,另一个手抓住量内径的2个柄用力捏看读数表《间隙大的一般量的不对》。

网友:
还是靠的经验来把握力度吧  稍一使劲几丝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