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合件加工时旋上的工件卸不下来怎么办更好?

楼主(2009-05-31):
在数控车的高级工层次的零件加工中,组合件是比较典型的.
大多数组合件的形位精度要求较高,尤其是配合尺寸的精度要求.所以从工艺上考虑时,为了保证这些精度一般都要涉及到旋合在一起进行加工,但这样随之而来的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旋合到一起后的零件再经过切削加工时,由于切削力的作用往往把工件旋得过紧,要想把它们再卸下来,实在是不容易,我原来在练习时,都是用铜棒玩命的砸,可是这样砸无疑是对机床精度的一种巨大伤害,真正的比赛中是不允许的,除了不旋在一起做之外,还有什么好招来解决吗?请教一下

网友:
哎,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先分别进午粗加工,留0.2~0.3的余量,再组合在一起进行精加工,OK

网友:
组合后只进行精加工,螺纹配合稍松一点,分开是不要从床子上拿下来,用胶皮包住利用卡盘正反转的惯性

网友:
不知道楼主那个零件可不可以打工艺孔呢,在端面上打2个工艺孔,弄根方条,敲上2个销子,插进2个工艺孔里,不就可以拿出来了
在说了,如果你那2个零件需要螺纹旋合的话,如果零件上没有其他地方可以用力去旋紧,在装配时光用手的力气去旋嘛???当然工件大小各异的

网友:
没有什么好的方法!!!主要要看你加工的零件,才能解决问题

网友:
管口钳!~~不行吗?

网友:
不知道你加工的是啥件...
      如果是椭圆的话我倒是有个不成器的法子 :把工件上裹上一层棉纱或者铜皮之类的然后用尾座顶上,M04主轴反转(低速)然后就看你的啦...
呵呵 ...

网友:
做个自己特制的圆形的套子钳,套子钳就是车一个和你那工件外圆大点的铁圆环,把圆环锯开,在焊2个把子,圆环里边包薄点的橡胶皮《包的橡胶皮一圈内径要比你工件的外径大0.2---0-5MM>就好了。车玩工件时就把圆环套工件上两手用力夹,把圆环收紧,在转。《如果用手费劲,可以不要把子,在圆环上焊上螺丝和螺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