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箱合箱问题---请教

楼主(2009-05-31):
公司加工个减速箱,上下箱合箱后共有2吨半重,两箱合箱后镗加工各轴承孔,而且两箱合箱后有X、Y两平面方向有Φ45定位销子定位,上下箱合箱是用14个M36的螺栓紧固的,螺栓受力平面是平整的。现在有个问题,我们在镗好各轴承孔后,拿到摇臂钻加工各螺纹孔的,回到检验处发现镗的轴承孔上下方向尺寸正确,左右方向尺寸有偏差(有错边现象),严重的大概有0.1毫米,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呀?难道14个M36的螺栓紧固还不够牢吗?请各位达人帮忙分析下原因,谢谢!

楼主:
在螺栓下面加个平垫和不加平垫会有些什么区别?我们现在是直接上的螺栓.

网友:
减速箱,上下箱合箱

上箱一般是光孔,下箱一般是螺孔,合箱后再配钻定位销孔(最好是用锥销孔),最后镗各轴承孔

楼主:
减速箱,上下箱合箱

上箱一般是光孔,下箱一般是螺孔,合箱后再配钻定位销孔(最好是用锥销孔),最后镗各轴承孔
引用 网友A:

我们的工艺是先镗各孔,后镗定位销子孔的,而且用的是圆柱销。我想都用了14个M36的螺栓了,不至于左右还会错箱吧?猫哥说的只是工艺安排,能帮我分析下原因吗?难道这个就是工艺引起的,钻个Φ45的销子孔的受力会影响14个M36的螺栓力吗?

网友:
按我说的加工流程做
定位销孔最起码三个以上

网友:
螺栓不定位,一定要牢记!

楼主:
按我说的加工流程做
定位销孔最起码三个以上
引用 网友A:

好的,我们试试看.

网友:
难道14个M36的螺栓紧固还不够牢吗?

拧紧螺栓是有技窍的!!!
对称、均匀、敲震,
要不然松开后会变形的

螺栓尽量按排在轴承孔附近

楼主:
螺栓不定位,一定要牢记!
引用 网友B:

明白了.但这个大概还不是引起这个现象的主因吧!

网友:
先定位,再紧固,然后再进行镗孔。
由于镗孔过程中的吃刀量及振动,还有就是镗加工时固定是座,所以上盖有跑动也属正常(上、下箱的结合面的摩擦力不够)。

网友:
我们的工艺是的,而且用的是圆柱销。我想都用了14个M36的螺栓了,不至于左右还会错箱吧?猫哥说的只是工艺安排,能帮我分析下原因吗?难道这个就是工艺引起的,钻个Φ45的销子孔的受力会影响 ...
引用 网友C:

这个工艺有问题,应该先加工定位销子孔,后镗各安装孔

楼主:
先定位,再紧固,然后再进行镗孔。
由于镗孔过程中的吃刀量及振动,还有就是镗加工时固定是座,所以上盖有跑动也属正常(上、下箱的结合面的摩擦力不够)。
引用 网友D:

有些道理,但固定的虽然是座,和工作台的摩擦力也不会强到那里去呀,上盖用了这么多螺栓反而要移动呀,真奇怪

网友:
粗加工后螺栓再拧下紧,再精镗

如按你的加工方法加工
第一个孔是好的,第二个加工后,因镗孔过程中的吃刀量及振动,第一个孔的上下分型面就有可能错位,类推.

固定的是座,如压板螺栓没拧紧,会造成整个工件位移

上盖用了这么多螺栓反而要移动呀,真奇怪??确实会发生的!!!

网友:
1、螺栓是起紧固作用的,上、下盖接合面方向只能靠两定位销定位。
    2、实例证明:靠上盖自重+螺栓压力得到的摩擦力<钻孔或搬运产生的错动力,所以发生错位。
    3、搬运过程中如无碰击,则对错位影响不大;主要原因应该是钻削压力+加工振动,从而产生错位的。
    对否?请高手指教。

网友:
平垫片应该只起到保护表面的作用,对错位无影响。

网友:
质量越大,惯性越大。两件之一受碰击,越容易发生错位。

网友:
是不是在加工螺纹前测量一下  或是在接合面加胶

网友:
通常的工艺是底面、结合面、合箱、紧固、配销。而后进行后续加工。非常标准化的“套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