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涨夹头---请教

楼主(2009-05-31):
怎样的工艺可以做到仪表车床用的内涨夹头可以具有互换性且精度不变(精度可控)?

谢谢!

网友(2009-07-19):
请教!求学!

网友:
你需要控制在什么样的精度上呢???还有加工什么样的零件呢???可否详细一点……
关注中

网友:
有标准件卖得嘛!专业生产厂家也很多,可定做,何须自己做,成本还高些!实在做,可用以下工艺,不知实用不:先用T10A在车床上把外型,锥度及所需内孔尺寸加工出来,铣床铣三个均布的弹性腰型孔,再在锥度处铣三个均布的1.5mm的槽,注意留1到2mm不铣穿。送热处理淬火。再上外圆磨磨锥度(配磨),线切割将为铣穿的割完,最后用所需尺寸的销子装入,锥度口处用铁丝捆紧,送热处理稳定性处理就可以用了!

网友(2011-06-14):
关注,我也想学一下,也想做一个夹在内孔的

网友:
那种夹头一般都是先锻造之后在加工的,单用圆料做划不来,有厂家生产的,也可以联系卖给你们机床的厂家购买,买回来外形、连接螺纹、后端内孔都做好了,你只需要回来在前端面开个你要加持工件的孔然后剖开就行了,注意剖开之前孔留2-3MM余量然后淬下火后安装到仪表车上精车加持工件孔到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