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槽铣刀与三刃立铣刀为什么会有这个区别?

楼主(2009-05-31):
如附图所示,一根材料为40CR的锁轴,要在端部铣条20宽,15深的键槽.我们公司在加工的时候,加工设备为普通2号铣床,用的刀具是Φ20的键槽铣刀。主要是因为这个键槽如果改用Φ20的三刃立铣刀加工的话质量不行,铣出来的键槽是弯的,请问为什么三刃立铣刀加工的槽子就会弯?我想不通,究竟是什么原因呢?请高人帮我解答下,谢谢!

网友:
你所说的弯是哪个方向?我似乎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
洗这样的槽要弯?????我感觉没什么差别把

网友:
为什么会弯呢?不懂,期待高手的回答

网友:
看夹具,设备的间隙等。

网友:
用三刃立铣刀铣削时,切削深度大,会有弯曲,若切削用量不大的话,应该没问题,主要是因为,三刃立铣刀是螺旋槽,刀具在切入时,刀具单边受力,加上系统的间隙,会有一定的栽刀现象,偏斜较多,而切入后刀具受力平衡,偏斜较少;而键槽铣刀是直刃,不会有栽刀现象。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回答

网友:
三刃铣刀主要切削力方向偏向一方,且力在变化故有小波浪面
键槽铣刀在两侧边时受力是最小的,故相对较好,感觉上键槽铣刀质量优于三刃刀

其次,此槽当考虑卧铣盘铣刀加工质量更保证

网友:
六楼解释很专业。

网友(2014-09-01):
立铣刀主要用来加工表面,侧刃要求切削平稳,所以往往做成三个以上的刀齿。由于刀齿呈螺旋形,在铣削时有两个以上的同时参与切削,工作平稳,排屑良好,加工效率较高,容易得到良好的加工表面。
      键槽铣刀主要是用来加工键槽,要求一次铣削出的键槽宽度尺寸符合技术要求,为了克服径向切削力的影响,故将刀具设计为两个互相对称的刀齿,在铣削时,分布在两个刀齿上的切削力距形成力偶,径向力互相抵消,所以可以一次加工出与刀具回转直径相同的宽度的键槽。
      另外为了能够直接加工两端封闭的键槽,键槽铣刀的端刃长度一般直接到达铣刀的回转中心部位,可以沿轴向直接钻入工件,而立铣刀端部的回转中心部位一般是没有刃带的。

网友:
不会弯,两者的区别是:键槽铣刀铣键槽键槽底部平面是平的;而三刃铣刀铣出来的键槽底面有疙瘩,此疙瘩就是三刃铣刀机构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