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道具是加工什么的?

楼主(2009-05-31):
(图片)

楼主:
是知道这两把刀具是加工什么的?

网友:
照片很不清楚,建议不要用手机拍!
后面的应该是滚刀。

网友:
第一个不清楚,第二个是锥度粗铰刀,第三个是铲齿成形铣刀。

网友:
零件一定,可以选择刀具,

你在这里定刀具,零件不好选择,

最后一个是成型铣刀,

网友:
第一个应该是木工用的钻木头的钻头,第二个是手动锥度铰刀,第三个是铲齿成形铣刀

网友:
楼主自己发出来了!!!!!!不会不知道

网友:
第一个是扩锥孔的刀具,第二个有人说出来了粗铣刀,第三个是成型卧铣刀。从柄部有方形定位来看,象是手用刀具。

网友:
第一个或是成型铣刀,我们也用类似的加工端面齿,不过柄和这个不一样,他这个好像是通过螺纹连接的
第二个没见过
第三个应该就是成型的盘铣刀

楼主:
这些刀具我也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他的名字更不知道,我是在实验室看到的,不过没有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