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铣刀,进给量应如何?

楼主(2009-05-31):
请教高手.
在加工中心中,用螺确定?程序应如何编制?
纹铣刀(单刃机夹)加工M30X2的内螺纹(深21mm)数,进给量应如何

网友:
有公式的,进给量=主轴转速*导程。主轴转一圈,刀进给一个导程。

楼主:
梦想姐姐你好
请问螺纹铣刀的程序如何编制.

谢谢了.

网友:
这个,你在那上边加工的?加工中心?

网友:
O0001;
G40 G80 G17;
G91 G28 Z0;
T01;
M06;
M41;
G0G90G54 X0 Y-15. A0.;
G43H01Z50. M03 S800;
G41D01;《刀补》
G0G90Z0.;《刀停留在工件外圆30MM的位置上,Z0。
M08;
G02Y15. J15. Z-1. F100;《先铣半圈螺纹》
G02Y-15. J-15. Z-2;《铣一圈螺纹》
G02Y15. J15. Z-3;《铣一圈半螺纹》
G02Y-15 J-15. Z-4;.........................................................省略.......................................
G02Y15. J15.Z-21.;
G40;
G0 G90 G54 Y20   M09;
M05;
G91 G28 Z0.;
M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