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线上的冷却---请教

楼主(2009-05-31):
我有个关于生产线上的冷却问题想请教大家:
入口65度,出口25度。液体大约重90kg,在冷房内的停留时间为6分钟,请问这种配置如何计算?每降一度所需多少冷量呢?能有个计算的路子就可以了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用啥冷却的?热交换器还是?

网友:
好象和你相反,是比热容

网友:
25度应该是常温了,直接用水冷就可以了

网友:
方向是通过换热计算,得到冷却液入口和出口流量大小,再通过流量大小来确定冷却管口的大小和液体需要的压力。

楼主:
用啥冷却的?热交换器还是?
引用 网友A:

是空调,一个压缩机带2个风机,原设计是这样的

楼主:
25度应该是常温了,直接用水冷就可以了
引用 网友B:

生产线上不可以用水冷的,而且还是想尝试用空调的方式解决,或者直接用多组风机,但不知能否达到既经济效率又高的双佳境地。

楼主:
回复 网友C:
厂家给计算参考的是沸点,我不明白,本来熔点只有60度,沸点要350度,这样成本不是高很多了?他也有解释,但我还是不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看了就晕了,还是想用空调设计。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也想用比热容计算,因为这种东西没有固定的比热容,但我还是选了个参数来计算,但和厂家计算相差很多,或许是我计算哪里有错误。

网友:
这些问题看着都晕,路过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