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的保存问题!!

楼主(2009-05-31):
问题1.为什么PROE每保存了次就会生成一个文件?多余的文件能不能删掉。
    2.在做装配图的时候,为什么把每次保存时生成的文件删掉会,再打开PROE时没有图形显示?

网友:
可以把以前的push掉,最笨的方法就是打开文件夹自己看修改时间,将以前的删掉!

网友:
是挺烦的,还不能保存为中文名

网友:
1.删除多余文件:
“窗口”——“打开系统窗口”——在英文状态下键入“purge”
2.东西都被你删除了,自然就看不到…

网友:
proe 就是这样,保存时会同时生成好几个文件,看着没什么用,但删除一个就不能打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