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数控车刀架无锁紧信号---请教

楼主(2009-06-01):
上海第二机床厂。
烟台环球四工位刀架。
fanuc0-td控制系统。
机床开机一切没有问题。
用了很短的时间。
刀架处于正确位置指示灯就熄灭了。
然后手动,自动换刀都没问题。
就是没有锁紧信号。
自动加工没有刀具到位的信号,所以一直停着不动。
机床也不报警。
论坛能人辈出,等答案。

网友:
烟台四工位刀架,有很多种,其中有些带锁紧到位信号,有些是不带锁紧到位信号的。
其信号是靠刀架上面的一个微动开关发出信号给NC.先确定你刀架有没有这个信号。
这个问题不是很难,我相信你们电工能搞定。

网友:
2楼的知识很渊博啊。

楼主:
我顶起来,电工搞不定啊。
外面请了好些个人来也没修好。

网友:
你说的没有锁紧信号是指什么呢,你看到诊断信号?还是猜的?如果本身就没有这个信号呢。请查看T图,换刀完成信号有没有?

看看机床说明书,有没有刀架锁紧信号。机床不动,并不见得是这个问题。如果你是每转进给,主轴编码器没信号的话,溜板也是不会动的。同样,这个机床也不会有报警信号

楼主:
因为刀架到位以后,刀具处于正确位置指示灯会亮起来。
亮起来就可以加工,不亮就不可以加工。

网友:
搞了半天,还是不知道你这刀架到底有没有到位锁紧信号呢,呵呵
T图里面会有换刀完成信号,只有这个信号有,你那个灯才会亮的。

网友:
因为刀架到位以后,刀具处于正确位置指示灯会亮起来。
亮起来就可以加工,不亮就不可以加工。
引用 网友A:

既然这样, 就一定有刀架到位(或锁紧)信号的. 估计是此信号未到位引起故障.
按照"azhu008"的说法, 完全可以查到原因, 不然就请社区的技术人员去一下, 只要你老板付费就行呀!

楼主:
我在上海。论坛那位会修
请和我联系。
目前我是用一把刀加工
程序前不指定刀具号
G54
M3 S1000 M8 G99 F0.2
G0 X100. Z2.
现在还能凑合用,但是不能换刀。

网友(2011-09-27):
我的CAK大森系统也是同样的故障,机动换刀显示2020错误,手动换刀一切正常,机动换完刀就停止不动了。跟一机床HTC维修王师傅咨询,说是锁紧信号没传出来。我从刀架上的压紧按钮一直查到M1B都是通的。剩下来就是M1B-CT32A-CT32一直到I/O,一个人查心里真没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