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铣刀的转数应如何确定?

楼主(2009-06-01):
请教各位高手:
在加工中心上,用一把螺纹铣刀(单刃机夹)去加工M30X2的内螺纹(深为21mm)时,螺纹铣刀的转数应如何确定?进给量应如何确定?螺纹铣刀(单刃机夹)可以一刀成品吗?
还是分多刀成品?程序应如何编制?

网友:
虽然我也不懂。但是蛮想晓得的。等待大虾来解释了 1# 笑看人生wangjin

网友:
用螺纹铣刀的话转速和进给没有关系,重要的是编程。用宏程序编吧!

网友:
为啥子都说要用宏程序呢

网友:
不知道你的是什么操作系统,铣螺纹和铣别的一样,转速和每刀加工量是有刀片决定的,比如你的刀片是可以承受100M/min,那么转速就能达到1500转/min..至于加工程序,在西门子和发纳科系统中,可以直接编个主程序就能加工。

网友(2009-07-04):
转速与进给是由配比关系的,论坛里有一个相应的计算软件,你可以找一下。另外加工时肯定要多次切削。

网友:
刀具转速尽量高,不少于一千转。螺旋旋转周期要很慢

网友(2009-08-09):
要是是计算机编程的的话F跟S给定一个就行了,另一个会自动帮你算出来!公式是F=P*S

网友:
买的刀片都会有参数的,可以参照那个啊
     先试切一下,如果能一刀搞定并达到要求那就一刀咯,不行就两刀

网友:
多次进给啊,你买刀片的时候有刀具的资料给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