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ME-AC-01F液压比例放大器的调试方法?

楼主(2009-06-01):
E-ME-AC-01F控制比例电磁阀大中小三种流量模式,现大流量时有时没有,极不稳定,不知何故。急,各位大虾有无高招?

楼主:
自已先项一下

网友:
建议你还是先检查一下你的马达吧

楼主:
马达是好的,谢谢

网友(2009-12-11):
这个是ATOS的放大器,需要样本可以找我, 这种放大器后面有识别码的,一个识别码配一种比例阀,你是不是搞错识别码了.    我QQ3707902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