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购国产加工中心,验收时,换刀时间理解不同,产生争议

楼主(2009-06-01):
公司新购国产加工中心,在验收时,因在换刀时间上有不同的理解,产生一定争议。原定协议是说“换刀时间(刀对刀)2.5秒”,现设备一个完整换刀时间则花掉10秒(面板显示),设备生产厂家认为刀对刀换刀时间不包含主轴松夹刀时间等。针对这一问题,好象没有国标,不知行业标准如何?请各位专家指点。

网友:
10秒还叫换刀吗?自己手动换,10秒也够了,呵呵(夸张了点)
不过即使是刀对刀换2.5秒那也是比较慢的了,这个动作我感觉1秒就可以了。

网友:
个人认为换刀时间不包含主轴松夹刀时间

网友:
你们上当了,换刀时间有两种概念,刀对刀 和 切削对切削。实际有意义的是第二个,因为包含了从换刀到主轴刹车和加速的整个过程。我们买的加工中心都是表明了切削对切削的换刀时间的,一般2.5S。其实如果不是加工小产品,换刀时间长点也无所谓,只要有自动换刀,就可以实现无人职守的加工过程,节省人力资源。

网友:
不知道楼主的机床有没有那种功能,就是在加工1号刀时,2号就会自己帮你找到换刀位上,这样的话2.5秒还算可以了,包括定位,松刀,换刀,紧刀。
貌似一般的加工中心没有这个功能的吧

网友:
我见过最快换刀的机器1.1S秒。1.1S以下的我还没见过,但是这种机器是没到刀臂的

网友:
买的没有卖的精
但是没有明确约定的合同是不偏向于合同的制定方的。

你还是节哀吧

网友:
在参数里设定下不就行了,

楼主:
在参数里能设定就不存在争议了。

网友:
以前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同行都注意下吧,提前把这个说明了,让机床商在签订协议前把这个检测的标准提供一下,省的以后麻烦。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61317

网友:
既然存在争议,分销商不应该不知道的,那他就是故意的

楼主:
请问一下10楼,最后是如何处理的?你们当时购的是那里的机床?后来使用的情况又如何?

网友:
chip to chip
tools to tools
换刀时间是两种概念~~~
不知道是何种换刀机构
机械臂和炮塔式的都可以做到0.几秒完成刀到刀的换刀过程。但是Chip to Chip的时间也得有4-6秒呢。。根据坐标轴快移速度决定的。
10秒左右的换刀速度虽然慢了点,但是完全正常。

网友:
因为没有相应的标准,只能按机床商的标准检测,因为机床满足了我们的加工节拍要求,后来就算了。
对你这个问题,你可以看看对你们的产能是否有影响,主要还是屑对屑影响大些。另外换刀时间和刀具的重量及长度都有关系的。如果机床商没有说明刀重及刀长,你就找长刀或者重刀让他测。一般超过4kg的刀具换刀就要减速(或者让他们根据刀具重量做个速度优化,有些进口的设备上有这个功能,根据重量及长度调整换刀速度)。
设备已经做好了,让他们更改也不太可能,毕竟速度是他们优化好的,找点其他毛病(漏油,漏水,噪音,设备标识和图纸完全符合,某些地方可能有安全隐患什么的),给你们点补偿吧。
关于换刀这块,还有个刀具破损检测问题要注意,有时候这个也会占用加工时间的。钻孔后攻丝或铰孔,如果排不开,就要等待检测结果后再加工,所以这个也会影响加工时间的。
如果你们的设备是交换托盘的,托盘交换时间也要检测下,包括空交换及全负重交换。

顺便问下,哪个公司的设备?

网友:
一般的凸轮式刀库都可以时间刀对刀换到时间2.5秒,包括夹刀松刀时间!曾见过小日本的一种加工中心,刀库在主轴头附近,那换刀不是一般的快!

网友:
如果是斗笠式刀库,那10s完全可能

楼主:
这次购的是宝鸡的,原来用过日本和台湾的都没这问题。你们用的是哪里的?

网友(2009-07-06):
什么床子换刀10秒,浪费时间。

网友:
又长见识了  哈哈

楼主(2009-08-19):
这机床用的是广数系统,如果用法那克是不是会好些,要更换系统难度有多大?不知那位有过这样的经验,说来分享一下。

网友:
吃一錾,长一智了!!!!

网友(2010-01-23):
一开始你们就上当了
供应商玩的是文字游戏
“买的没有卖的精”
这是肯定的!!
看机器的综合性能吧!!

网友:
俺路过,不懂加工中心,但是还是学到一些东西哦

网友:
我见过的哈斯高速机,换刀大概就1S左右(刀对刀),一般CNC都有换刀预备功能的!

网友:
学习了。还有这么大的区别

网友(2010-04-22):
刀对刀的换刀时间1.1S的设备.超级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专攻中心,一般厂家都会写刀对刀的时间,因为好看啊,不过10s的屑对屑也太长了吧,主轴打刀用气的还是液压的?

网友:
发那科钻铣中心换刀是用主轴齿轮,我这边加工中心主轴打刀有的是用气缸,也有气液增压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