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模铸造工艺---请教

楼主(2009-06-01):
书上说:“消失模铸造的后期容易清理是一大优势”完全是扯淡、、、为了避免产品出现碳缺陷不得不将浇注时的负压值提高,而这一举动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工件表面干砂的堆积、纠结、、、清理工序已成瓶颈~
望师傅们不吝赐教~

网友:
楼主所说的我不是很明白,因为我也是刚接触负压铸造,不过我们用负压做的铸件不像楼主所说的那样表面堆沙,不易清理。我们面临的问题是负压涂料不易抛光,不过这个问题我已经解决了!

网友:
不过楼主说的也对,我觉得可能是涂料有一方面原因,可能涂料过薄,也可能沙没紧实的好的原因吧!这只是个人简介,还请有经验的前辈多多指教!

网友:
减少増碳不仅靠增加负压度,但是负压过于大会引起涂层的开裂浇注时候钢水冲出来粘沙。还有比如涂层的透气性以及白模选材和密度都会影响増碳,我们厂都是选用低密度stmma做白模,这样成本高一点但是増碳很有限。

楼主:
大哥说的对、、我们用的EPS属于含碳量较高的一种珠粒、、如果更换材料包括预发设备在内的诸多设备及工艺都要改变、、耗不起啊、、、
果然是没钱不要玩消失模。

网友(2010-07-26):
书上说:“消失模铸造的后期容易清理是一大优势”完全是扯淡、、、为了避免产品出现碳缺陷不得不将浇注时的 ...
引用 网友A:

    负压值、温度、浇注速度没有控制好哦!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2010-10-04):
第一 负压增高无法解决碳缺陷
第二 再好的涂料 再好的透气性也无法解决碳缺陷

以上两点是恒定的 材料制约  因为国产白膜无法做到浇铸后无固碳残留

好比一张密度较高的补 只能析出蒸汽 但无法析出固体

材料烧结后 会产生碳化物 碳化物无法烧结 产生固体

固体的东西怎么能被涂料层析出呢?

还有LZ提到的粘砂

有两种可能
第一负压值过高 导致涂层破裂 钢水流出涂料层
第二涂料本身问题

网友(2012-02-08):
讨论很精彩,学到很多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