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6140型车床加工大螺距螺纹,主轴只能以低转速旋转?

楼主(2009-06-01):
问:为什么CA6140型车床能加工大螺距螺纹?  此时主轴为什么只能以比较低的转速旋转? 请求大虾们~~

网友:
主轴低速时,有利于螺纹的切削。

网友:
车太大的螺距。刀的接触面积大,转速太高,容易打刀。

网友:
你速度高了不好控制 容易撞车 还有就是刀具接触太大 容易打刀

网友:
速度高了不好控制 容易撞车

网友:
螺距可以被12整除的,开和螺母才可以脱开。大螺距的螺纹容易撞车,你看螺距多大车床一转大托板就走多少你看可以用高转速吗?

网友:
低速时,有利于螺纹的切削,大螺距的螺纹容易撞车。

网友:
如果高速你来得急反应的话,你可以试试嘛,呵呵

网友:
我觉得还是切削速度及进给量的问题,主轴转速选择是根据切削速度而定的,同时影响到进给量的大小,建议楼主计算一下两转速下的切速及进给量,也许就有答案了。

网友:
毕竟不同于数控,人的反应速度是不能与机器一样快的。我想这样安排主要是为了防止撞车吧。

网友:
反应不过来啊,刀台移动速度太快。

网友:
方法有两个:1、在主电机输出轴上,将原皮带轮拆下,将一个同轴输出的行星加速器装到电机轴上,减速器的外径制成皮带轮状,使其与车床的输入轴皮带轮通过皮带连接。根据需要,使减速器的传动比加上后,主轴的转速变得更低,这样,加工就可以了。2、由于螺距很大,也就是车床主轴每转一圈,丝杠要转几圈,主轴与丝杠之间的传动是增速传动,传动的力矩将比加工普通螺纹要大出甚至几十倍,这将使主轴与丝杠的运动都感受力过大,这时可考虑改造车床,将丝杠的输入端另接入同步伺服电动机+减速器--丝杠,并将主电动机也换成同步伺服电动机,通过同步控制器,使主轴的运动与丝杠的运动协调。考虑到车刀加工有一定难处,也可以将车刀换成立铣刀先粗加工,留一点加工余量最后用车刀光整加工至尺寸。
当然,如果是丝杠不长,还可以考虑用万能铣床+分度头+挂轮来加工。
大批量生产现在是采用冷挤压的方法加工,效率比机加工要快很多,加工成本更低,用料更省,现已在汽车行业应用。

网友(2011-03-14):
车超大螺距螺纹要用到扩大螺距部分的齿轮系,此时主轴上的摩擦离合器应该那个空套齿轮相接处使其带动主轴转动,从而得到确定的大螺距

网友(2012-06-27):
就是这个丝杠的制作,用到的地方不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