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3406柴油机气门间隙调整顺序---请教

楼主(2009-06-01):
有知道CAT3406柴油机气门间隙调整顺序的吗?因为刚使用时间不长,所以还不知道,请大家帮忙告诉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
做功顺序是什么?如果是1-5-3-6-2-4的话,就和一般的6缸机一样的,没什么区别

网友:
CAD3406的爆发顺序是:1-5-3-6-2-4,自由端的第一缸为一缸。调整顺序为:1缸在压缩行程上止点时(1缸进、排;2缸进;3缸排;4缸进;5缸排;6缸不调);6缸为压缩行程上止点时,调剩下的。

网友:
对不起,是CAT3406

楼主:
谢谢楼上的无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