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粉末混合的结果?

楼主(2009-06-01):
做粉末冶金的可能常遇到这样的问题,各种粉末不同粒度、不同性质,需要混合在一起,要求各种粉末混合均匀,但是检测混合粉末的指标有哪些?检测方法又如何呢?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
一般是化学成份,松装密度,压制性能

网友(2009-07-25):
检查是可能的,主要是化学成份,和相关性能,但要检测粉料的均匀性,必须要注重粉料的取样,在不同位置的取样,这一点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