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的数控车,主轴过热什么原因?

楼主(2009-06-01):
本人 刚买的数控车 机床开5个小时左右 主轴 过热 请各位老师 指教下 什么原因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主轴装配时间隙调整得不合适,轴承的装配间隙过紧.找厂家来处理.自己不要动手.

网友:
拿温度计测量一下
让厂家过来修

网友:
主轴装配时间隙调整得不合适,轴承的装配间隙过紧

网友:
不会是国产的吧,整不好还是没经过空车运转试验的呢。

网友:
主轴装配时间隙调整得不合适,轴承的装配间隙过紧.找厂家来处理.自己不要动手.
引用 网友A:

杨老师说得对,找厂家来处理,自己不要动手。

网友:
有地方拉毛了,

网友:
检查一下油泵是否供油。

网友:
也可能是设计不合理,主轴轴承过大、线速度大摩擦生热

网友:
还是先检查一下润滑系统吧 ,从简单的开始。不过基本上应该是主轴间隙问题

网友:
可能是这台机床没有空运转过。
楼主可以从低速到高速分段运行一段时间再看看,轴承升温也可能是润滑脂太多的缘故,转一段时间也许就好了。

网友:
我看过阿伦每个贴子,每贴中总有一画龙点睛。
“润滑脂太多”,大多数人认为越多越好,就不考虑散热。

网友:
大侠抬举了。
俺本纯机械外行,只是常能看到一些东西,忍不住在各位大侠前班门弄斧,说的对的,诸位能从中得到启发,俺也高兴;说的不对的,望各位指出,俺也受点启发,俺更高兴。

网友:
杨老师说的对啊

网友:
毛病有很多,需要更详细的讲一讲

网友:
我觉得还二楼杨老师说的对啊,楼主现在怎么样了

楼主:
现在还是热 看了润滑系统没有问题 供油充足  也没敢调整   本人不是内行  所以没有调整  跟厂家打过电话  说是正常 用用就好了

网友(2009-07-01):
在多少转数的时候出现过热的,温度有多高。新机床出厂前应该作空转试车,至少要6个小时的高速运转,初期会有一个温升的过程,但到一定的温度就不会上去了,再过段时间,温度会慢慢降些下来。

网友:
主轴装配时间隙调整得不合适,轴承的装配间隙过紧,找厂家来处理,自己不要动手。

网友:
一般主轴运转的时候都会热的,关键是热的程度,好的机床厂家应该有相关试验数据的。

网友:
主轴发热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冷却系统有问题了
主要可能是冷却系统不通

网友(2009-07-31):
应该还在保修期之内,叫厂家吧

网友(2009-10-05):
刚买的 就是有保修了  找厂家

网友:
是不是正常发热啊

网友:
多少度,比室温高20-25度都算正常。

网友:
主轴装配时间隙调整得不合适,轴承的装配间隙过紧.找厂家来处理.自己不要动手.
引用 网友A:
还可能是轴承不合适,轴承个头小,轴粗,就好出现这个问题啊

网友:
感觉轴承装配轴和轴承内孔的过盈量太多

网友:
手摸的住一般是55度,一般是没事的。再高的话就不对了

网友(2009-12-29):
主轴和轴承的装配没有调试好,新买的设备最好让厂家来调试
公司主导产品:INA印刷机轴承{F-XXXXXX}系

列,INA进口轴承,INA直线导轨RUE/KUVE/KUSE,滑块RUS系列,丝杠支撑

ZKLF/ZKLN/ZARF/ZARN系列2344/2347系列。滚针HK/HF/HFL/NKI/NKIS系列。YRT

转盘轴承。SKF进口轴承,NN/NNU系列,精密主轴轴承。FAG进口轴承,高速陶瓷

轴承,HCB7/HC7/HCS7/HS7/HSS7精密主轴轴承B70/B72/B719/B718系列NN/NNU系

列。兼营TIMKEN进口轴承、NSK 进口轴承,BNR/BAR/BTR/BER主轴系列,TAC系列

【17TAC/20TAC/30TAC】70、79、72角接触主轴系列
上海广涛轴承

网友:
新机应该不会有这个问题啊,可能都是供油方面的问题吧?

网友:
一是轴承间隙。二是看油怎么样

网友:
润滑油是否有问题啊。如果在保修期内,自己最好不要动手。请厂家来人修理。

网友(2010-01-29):
调整轴承间隙就可以

网友(2010-03-18):
主轴太紧,或者润滑油不够。

网友:
上次我的那台磨床就是换了轴承出现过热 调整了下间隙 情况就明显改善了

网友:
检查1:油路 2:通知厂家

网友:
主要是装配问题,还有就是主轴部件的相关零件的精度等级没有保证

网友:
可能还是磨合期的原因,也可能是轴承的原因!

网友:
也不能一概说国产的机床怎样怎样,的确是在很多方面国内产商有做的不好的不到位的,,但要相信总是往好的方向发展的

问题只有一个但是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
1.装配问题,装配的不到位,或稳定性差
2.润滑,轴承润滑不到位,主轴冷却不到位,还是油压有问题造成温升过大
这种情况可能是交付使用前调试没到位

网友(2013-04-07):
检查联轴器有没有磨损呢

网友:
主要原因肯定是预紧过了

网友:
是磨合期吧,有的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现在怎么样了

网友:
不一定就是设备有了问题,要先看看结构,最关键还是发热源.还有就是整体发热还是部分发热,温升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