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没有锥度量规的情况下,该如何测量工件锥度?

楼主(2009-06-01):
在没有锥度量规的情况下,该如何测量工件锥度。

谢谢!

网友:
用CMM可以的,取圆锥和截面就可以了,就可以知道锥角和截面圆直径了。

楼主:
不好意思,CMM是?

网友:
CMM 是很方便的,万能游标量角器也可以的

网友:
据我的理解,现在要直接读出锥度的量具很少,但是现在锥度的检测是可以通过控制端面直径的方法来控制,不知道大家认可不认可,我有这中现成的仪器,很方便,也不用电,用手拿着就可以。但是杨天不允许我留联系方式,你考虑以下吧

网友:
楼上,必须要澄清,不是我不允许,是社区规定非商务会员不允许,当然现在很乱了,怎么做你自便,,以前我也只是提醒你而已,并没有权力编辑或者删除任何人的帖子,千万不要扯上我,我已经很害怕了。还有,是扬天。
楼主以及类似的问题我当然也能做,之所以不答复不是因为我不想做生意,掏钱做了商务会员干嘛不做,是因为这类问题经常没有头绪,一点具体的东西都不讲,让我不敢回答

网友:
回LZ:CMM就是坐标测量机。目前占主导地位的测量仪器。
回5楼:的确是社区的规定,你可以去看看管理员有这样的要求。
斑竹,你好累!辛苦还不讨好!(5L朋友,我不是指你啊,别误会!)

网友:
可采用平台测量方法,取得数据再进行计算,用平台测量测锥度的方法有不少,这要根据产品形状来选择。

网友:
内孔可以用球

网友:
V铁+正弦规+百分表

网友:
放到过的分工的分工

楼主:
工件在车床上,怎么测量

网友:
一般的情况下,车床是通过控制大,小直径来达到控制锥度的目的,可以在车削加工时利用表盘的读数来实现控制

网友:
先问你一下,是内锥还是外锥,内锥可以用两个不同的钢球,外锥用两个一样的钢球,当然在正弦规上也可以测量

楼主(2009-08-04):
谢谢以上的朋友,我要测量的是锥度轴和叶轮的内孔锥度。我手里的量具很少,只有卡尺、内径量表、外径千分尺,万能角度尺,我们的锥度轴配合要很精密,我不知道该怎样让操作者达到标准的尺寸。

网友:
用正弦规就可以呀,很方便的。

网友:
大径-小径/锥长度=2tan

网友:
一个科学计算器就可以搞定了。只要你实际加工出来的产品好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