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焊接---请教

楼主(2009-06-01):
求助:我厂在不锈钢压力容器制造中存在如下情况:
1、不锈钢板放置过程中,接触铁锈和粉尘
2、焊接过程中用碳棒清根,打磨不彻底
3、焊接过程中层间温度过高,冷却不够
4、机加工过程中过多接触铁

楼主:
铁污染,酸洗是否可去除?

网友:
以上都是不锈钢焊接中需要避免的,会降低不锈钢的耐腐蚀性能,需要尽量避免,如果发生了,需要进行清洗,碳棒必须打磨干净渗碳层,要不然会降低产品性能。对铁锈、铁污染采取隔离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