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电线塔钢架构表面镀锌防绣吗?

楼主(2009-06-01):
高压电线塔钢架构表面镀锌防绣吗?
有没有做电线杆钢架构的大虾?高压电线需热镀锌吗?请大虾说说这方面的工艺!

网友:
高压电线塔钢架构表面都是热镀锌防绣.热镀锌是化学处理,属于电化学反应。冷镀锌是物理处理,只是在表面刷一层锌,所以锌层易脱落。建筑施工中多采用热镀锌。
连续热镀锌工艺:钢材→加热→冷却至镀锌温度→镀锌→冷却
冷镀锌工艺用于保护金属防止腐蚀,为此利用了锌填料的涂料,在利用任何一种涂敷的方法将其涂在被保护表面,干燥之后形成锌填料涂层,在干燥涂层中具有含量的锌(达到95%)。

钢铁在冷却的条件下在表面镀锌,而热镀锌是钢管在热浸的条件下对表面镀锌,它的附着力很强,不容易脱落,热镀锌管虽然也出现锈蚀的现象,但在很长的周期可以满足技术、卫生要求.

网友:
楼长的很厉害,也就是这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