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半孔的最佳加工方法

楼主(2009-06-02):
工件加工部位及其精度要求如下图。
材料:16MnL。
加工余量:2mm。
生产方式:大量生产。
其他说明:焊接件。
初步设想:
1:采用专用的定尺寸的铣刀(类似三面刃的直径44mm的焊接铣刀,刀具另一端设置支撑),工件移动(如右侧图)靠出半圆尺寸。但是担心刀具耐用度低、尺寸稳定性不好。
2:精镗半孔不希望采用,因为很容易崩刃。
3:插补铣削刀具悬深大,在无法加刀具辅助支撑时也不合理。
问题是我的担心(靠铣出半圆尺寸会不会尺寸稳定性不好)会不会存在呢?
唉,实在不行就只好一粗一精啦。

楼主:
忘记说明:
1、工件形状不适合拉削。
2、工件形状不能精冲。

网友:
不知道整个零件大概什么形状,是否便于固定。
如果可以上铣床的话,是否可以做专用类似于滚刀似的半圆弧三面刃铣刀,只是我的凭空猜测啊,可能没有标准的刀具。
如果用立铣刀,要做成两头都固定支撑的,刚性要好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
工件你可以假定是被可靠夹紧的。单重不到10Kg。
半圆弧的标准铣刀有,也有R22的,材料是高速钢的。但是同样存在因为是定尺寸刀具带来的尺寸稳定性问题,同时这种刀具往往需要定制。

网友:
不知道楼主要加工工件是怎样的~?如果想楼主说的那样加工的话~!
那楼主你不如先车或镗,把孔车(镗)到44mm,然后在用锯床把它锯开,留点余量,再用铣床铣,我想应该还好吧~

网友:
还是用立加一粗一精比较靠普,效率也会比较高,质量能确保,精铣刀用焊刃合金的就可以

楼主:
5# weihongjingmi 很明确不能用锯开的办法

网友:
余量在前道工序中可不可以留少点:例如0.3.   那样的话想办法上磨床,不知道方案可行不?????

网友:
用卧铣呢?刀具既然订做了,就做两个分粗,精的台阶刀. 轴向走一刀(撞刀要注意).

网友:
线切割对分不适合大批量生产,通过绞孔后再对分或者两只对碰加工成孔的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B:
 8# 葛杰飞1
现在我的问题就是想一次铣削行不行。帖子里后面的红字是说实在的话就只好那么做的办法,那样做的工艺我自会安排

网友:
如果想一次到位就做一把合金刀,这样使用寿命就会长一些。顺便提醒一下,你的图纸上标注的是直径22的半圆,如果真要做刀具不要搞错了,

网友:
我知道楼主那是个什么东西。
1. 这个东西是可以拉的,当然批量要大,国内已经有这个成熟的工艺了;
2. 建议改一下材料

网友:
在铣床上用搪孔刀做搪出来,精度应该可以保证

网友:
如果能够考虑两件相扣.
钻/铰质量即可靠

网友:
我知道楼主那是个什么东西。
1. 这个东西是可以拉的,当然批量要大,国内已经有这个成熟的工艺了;
2. 建议改一下材料
引用 网友C:

确实是可以拉,差点忘记了。

楼主:
我知道楼主那是个什么东西。
1. 这个东西是可以拉的,当然批量要大,国内已经有这个成熟的工艺了;
2. 建议改一下材料
引用 网友C:

哈哈,你说这是什么呢?

楼主:
如果想一次到位就做一把合金刀,这样使用寿命就会长一些。顺便提醒一下,你的图纸上标注的是直径22的半圆,如果真要做刀具不要搞错了,
引用 网友D:
谢谢提醒

网友:
工件好像不大,可不可以做个钻胎铰刀铰一下,或者两件压在一起车削或镗削。

网友:
说句实话,我不太清楚这个半园你采用什么手段去测量3道的公差?单纯铣或镗我很怀疑能做到这个公差,因为加工半园弧的2端受力情况是不同的.
可以考虑将2件对接点焊或另设工艺耳用螺钉紧固加工.

楼主:
说句实话,我不太清楚这个半园你采用什么手段去测量3道的公差?单纯铣或镗我很怀疑能做到这个公差,因为加工半园弧的2端受力情况是不同的.
可以考虑将2件对接点焊或另设工艺耳用螺钉紧固加工.
引用 网友E:
您的意见很正肯,谢谢

网友:
采用慢走丝线切割如何。

网友:
毛坯做成2个对持的,加工完后线切割割开

楼主:
楼主:1.图纸标注半圆应用R标准,2.你有啥加工设备。
楼主提出用定制铣刀来完成:1.定制铣刀很难达到图纸公差要求,2.工件切削长度应大于50长,定制铣刀刚性是否能够达到。
提出建议:如果你加工设备是加工中心1.粗铣孔留0.2-0.3余量。2.镗孔刀精车到位。镗半圆孔在实践中做过,只要精车余量控制好断续切削刀片磨损不是很严重。冰雪钱 发表于 2009-6-4 10:05

你好:
1、不说啦
2、设备可以考虑专机。
3、“1.定制铣刀很难达到图纸公差要求”,外圆问题而已,应该说是容易做到的。不知道版主的意思。
4、“2.工件切削长度应大于50长,定制铣刀刚性是否能够达到。”我已注明刀具前面加支撑。
谢谢您的建议,在此特做说明:
1、“只要精车余量控制好断续切削刀片磨损不是很严重”,但是问题仍然是存在的,特别是对于大量生产,这个问题的表现不能突出。
2、因为如果余量太小二次定位不好保证(我不愿意说的原因),所以,我才有这一问——即我希望一次定位完成加工。

网友:
楼主能否说明一下为什么不能加一个整体后用线切割分开。

网友(点评):
很简单,线切割分开得到的不是半圆,因为钼丝加火花位少说也有十几二十丝了。

网友(2009-07-22):
激光切割,快又好

网友:
不知道零件形状怎么样子的,所以不好下结论
就已现在图形来说
1.  对夹 车
2. 对夹 镗

网友:
做个工装, 二件对夹, 钻铰一次完成.

网友:
版主,确实可以拉的,工件固定,刀具移动。
你看如何?

网友:
用加工中心加工

网友:
你的第一种加工办法应问题不大,如果效果不好,建议用44的球头铣刀试验一下,不过效率不会太高

网友:
激光切割,快又好
引用 网友F:

能做到3丝的精度吗?不靠谱的

网友:
看图纸,好像工件毛坯和成品件的形状相识,可以采用两个工件和在一起加工,先钻孔-磨床(车床)

网友:
立铣一粗一精也行,卧铣用圆弧刀也可试试!

网友(2011-03-11):
孔的附近加工艺凸台,上面钻孔,可以将两件拼起来用螺栓锁定,然后一起镗孔,镗孔完了再拧开螺栓,切掉工艺凸台

网友:
用铣梅花瓣的方法进行铣削,在自制刀杆上焊两块刀尖,使两块刀尖的外圆最大尺寸为22就行了,装在铣床上铣就行了我们这铣梅花瓣都是这么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