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末冶金高速钢

楼主(2009-06-02):
请问那位高手知道粉末冶金高速钢的详细资料吗?

网友:
粉末冶金高速钢比较代表的是日本的HAP10,HAP20,HAP40等HAP系列,瑞典一胜百的ASP系列(ASP23等)都属于粉末冶金高速钢,特点是生材就又硬又韧,砂轮磨削时火花很少,并且是暗红色,热处理后硬度在HRC64-67时,他的硬度和韧性搭配最好,常常用在空调热交换器和冷凝器的铝箔翅片的高速冲床的冲孔和拉伸上,及各种高速冲床的冲头及拉伸凹模上,性能仅次于硬质合金,但是价格和韧性要次于硬质合金,随着冲压及拉伸模的发展,该材料用的越来越广泛,遗憾的是,该材料由于技术等原因,目前国内没有生产,所以价格较高(一胜百好像500元左右/公斤)还需要国人再努力一下,自己生产出来,扬眉吐气一下!还不明白加QQ:(690480643)

网友(2009-12-10):
楼上的 还有更多相关的资料嘛 比如这次材料的焊接工艺等等 2# 低调lucky

网友(2010-11-01):
二楼好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