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355是什么材料,哪国的标准?

楼主(2009-06-02):
E355是什么材料,哪国的标准?我没有见过啊。谢谢!

网友:
百度搜索 E355 材料

网友:
常用材料,应该熟练使用的,
焊接结构用StE355,
用于建筑、桥梁、船舶、车辆、石油储罐、工程机械、采矿机械等要求优良的综合力学性能及焊接性能的结构件。
DIN17102-80

网友:
相当于国标Q345
国际标准对比

EN 10305-4

牌号         德标     英标    英标     法标

Grade  Steel No. DIN 1630-84 BS 3602-87 BS6323-82 NF A 49-330-85

E 235  1.0308  St 37.4   STEEL    360CFS 3    TU 3

E 355  1.0580  St 52.4           CFS 5   TU 5

化学成分

标准   牌号       C    Si   Mn   P    S

     Name  Number  max.  max.  max.  max.  max.

EN10305-4 E235 1.0308  0.17  0.35  1.20 0.025  0.015

        0.22  0.55   1.60  0.025  0.015

机械性能

标准    牌号      屈服强度    抗拉强度    延伸率

    Name  Number   min.Mpa    min.Mpa     min.%

    E235  1.0308   235      340-480      25

    E355  1.0580   355      490-630      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