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件批量加工夹具设计---请教

楼主(2009-06-02):
材料为铝,月产10W件,加工设备为台钻,加工部位见图,望大家提出好的装夹办法,最好有示意图。期待!!

网友:
防止变形,需要在中间支撑并导向

网友:
做了个示意图,望楼主能看明白,下面的偏心轮是用来顶滑块的,钻好孔后再松开方便拆卸,滑块上要做漏料孔,中间的芯棒也要打上漏料孔,只要比标准的3大就可以了!

楼主:
楼上的方案非常好,但是我不知道滑块和立板之间是怎么设计的,还望指点,谢谢!

楼主:
这是我的思路,直接用压板可以吗?请提意见。

网友(2009-08-23):
5楼的朋友,压板设计当然是可行,不过查量产的话,设计工装首先要考虑的是速度,压板的话不免有些慢!

网友:
同意3楼的设计思路,不过,你的滑块是还要定向的对吧?另外,上顶换成下拉会不会更好一些呢?

网友:
楼上各位思路都不错,学习了

网友(2010-06-06):
一定要好好学习,争取追上你们!!哈哈!

网友:
要浪费积分,搞个示意图就可以了。

网友:
3楼和8楼的想法不错,立板上开导向槽就行了。

网友:
来学习了 ,小弟初来望大哥们多多指教

网友:
这个小孔的公差要求有必要这么高吗?
正负2丝用普通麻花钻保证有点困难。
其实公差到十丝左右就完全可以用冲孔来保证。

网友:
学习了不少。。。谢谢楼主和各位。

网友(2010-11-04):
楼主可否把它发到我的邮箱里,542552371@qq.com
在这里我打不开。
谢谢您!

网友:
3楼的胎具不错,学习啦

网友:
看不到工件时什么样的啊

网友(2011-01-20):
我们公司的钻模基本都的5L的结构,便于理解

网友:
5L用心轴定位,其实钻模板可以用铰链式的

网友:
恩,很有创意!呵呵,很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