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已知曲线的曲率梳如何进行微调?

楼主(2009-06-02):
对于已知曲线的曲率梳如何进行微调?
谢谢!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是修改曲率梳的本身还是修改曲线
如果是曲率梳的话是 分析---曲线---曲率梳选项  可以微调
如果修改曲线 直接双击 修改极点

楼主:
1# 新手上路ING 分析---曲线---曲率梳选项我也知道是在里面,但是做了即次都没有坐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