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泵的额定转数/频率是否一定要与电机的转数/频率相匹配?

楼主(2009-06-02):
今天,我们发现一台泵的转数为1700转/分钟,频率为60HZ,流量为635LT/MIN,是否能替代转数为1450转/分钟,频率为50HZ,流量为443LT/MIN,
而与之相匹的:电机为1450~1650转/分种,50~60HZ,15KW.
相应的参数,系统压力为0.65MPa.流量要求值为443LT/MIN

网友:
1700,60是额定转速和频率,额定流量为635,可以工作在额定值以下,即可以替换使用。

楼主:
但在测试时发现:用1700,60额定转速和频率,额定流量为635的泵替换1450,50额定转速和频率,额定流量为443时.流量却达不到技术要求值443LT.这是什么原因??又该怎样检查哪方面的问题??

网友:
3# 缸子 你泵是否是变量泵?如果是,检查一下你流量调节。

网友:
对于泵和电机的匹配问题,你应当以泵的额定功率计算,转速不可以超过泵的额定转速,驱动功率则不得低于泵的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