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1MnCr5是什么材料

楼主(2009-06-02):
请教21MnCr5是什么材料,谢谢

网友:
低碳合金钢,碳的含量为0.21。Mn为1左右,Cr的含量为5左右,改材料主要用作制造高强度的构件,耐高温和腐蚀的容器

网友:
是德国牌号,标准号为:DIN EN ISO 4957 归属于合金钢、工具钢类。材料编号为:1.2162
21MnCr5在国内我目前还没有找到匹配的材料。

在国内常见的是20MnCr5,对应的国内牌号是20MnCrTi和20MnCr。一般均选用20MnCrTi作为替代。并不选用20MnCr。

21MnCr5的材料在德国是浇铸的而且需要热处理:渗碳+淬火(油淬火或水)+回火

主要用于量具、冷作模具用钢和热作模具用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