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变油泵的转向, 急!

楼主(2009-06-02):
我公司用的是PARKER的柱塞泵 PVP140的,反转的 现此泵停产 ,替代的只有正转的 我公司是用柴油机带动,不知有什么好的方法能让这正转的泵用上.哪位高手指点一下.(除了更换柴油机的转向)急````````

网友:
用分动箱改变。

网友:
呵呵,加上一个简单的变相机构可以了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柴油机换向,为什么柴油机不好换向楼主?

网友:
其实泵的转向不重要,只要在泵后面装一个换向阀就可以了,无所谓往正反转。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2010-04-21):
在驱动机构前加三位四通换向阀

网友:
楼上的方法都是可以试了的.我想楼主所说柴油机不能换向,可能是安装位置的关系吧.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柴油机换向,为什么柴油机不好换向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不是所有的柴油机都可以换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