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圆曲线的刀尖圆弧半径补偿问题---请教

楼主(2009-06-02):
在数控车床的加工中,因为车刀的刀尖不是绝对的尖点,有刀尖圆弧半径的存在,所以在加工锥面和圆弧面时,肯定会产生欠切或过切的形状误差。对于普通的能用直线或圆弧插补构成的轮廓,可以利用数控系统的刀尖圆弧半径自动补偿功能来解决,但是如果轮廓上遇到了非圆曲线时,在进行刀尖圆弧半径自动补偿时,往往会提示出错,请问各位高人,对于这样的情况能否解决???

我有一个想法,但未能想通,就是对于非圆曲线轮廓的加工时,要用到宏程序,是不是有可能通过宏程序的设计,在拟合时,利用宏程序的变量运算,表达式、赋值等方法,在宏程序中建立数学模型,计算出刀尖圆半径补偿后的点坐标,从而解决刀尖半径造成的形状误差。

还请各位不吝赐教,指点迷津,在下不胜感激。

网友:
宏程序中可以进行刀尖半径补偿啊
报警提示是不是过切?  可能是刀尖半径大于步距引起的

楼主:
为了获得较好的形状精度,在宏程序中通常选取的步距长度都小于刀尖圆半径,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都会出现过切的报警,而无法正常进行刀尖圆弧半径的自动补偿.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把步距放大点应该可以的。

网友:
支持楼上的  可以试切试试

楼主:
我的初衷是,如利用数控车床的刀尖圆弧半径自动补偿功能,加工宏程序编制的非圆曲线轮廓时,会出现一个矛盾:为了获得较好的形状精度,在宏程序中的步距选值时不应太大,这样才能保证拟合出的曲线误差较小,但在刀尖圆弧半径补偿时,却因步距值太小,而无法正常进行补偿,其结果就是出现过切的报警.
所以,我的想法是:利用宏程序中的运算功能,人工计算出预刀补后的节点坐标,而不是利用自动补偿功能来解决这个问题.  现在想不通的是数学关系,还请各位发言>>>>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2018-08-05):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没,我也碰到跟你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