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12MoV与12CrMoV的区别

楼主(2009-06-02):
12CrMoV 合金结构钢  耐热钢,具有较高的高温力学性能,冷变形时塑性高,无回火脆性倾向,切削加工性较好,焊接性尚可,使用温度范围较大,高温达560度,一般在高温正火及高温回火状态下使用
主要用于汽轮机温度540度的主汽管道,转向导叶环,汽轮机隔板以及小于570度的各种过热器官,导管

Cr12MoV  合金工具钢 脆透性,淬火回火后的硬度、强度、任性高,截面为300~400mm以下的工件可完全脆透,耐磨性和塑性叶较好,变形小,但高温塑性差

这2中材料眼睛不注意就会看成一样的了,发出来让大家也注意一下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了解钢牌号的编码规则,12CrMoV中的12是钢的含碳量,Cr12MoV中的12是含Cr量。钢牌号的编码规则是字母后跟前一个字母的含量,第一位C常省略。

网友:
不错的讨论,机械工程师们应该掌握的

网友:
一楼回答的很对

网友:
合金结构钢

①钢号开头的两位数字表示钢的碳含量,以平均碳含量的万分之几表示,如40Cr。

②钢中主要合金元素,除个别微合金元素外,一般以百分之几表示。 当平均合金含量<1.5%时,钢号中

一般只标出元素符号,而不标明含量,但在特殊情况下易致混淆者,在元素符号后亦可标以数字“1”,

例如钢号“12CrMoV”和“12Cr1MoV”,前者铬含量为0.4-0.6%,后者为0.9-1.2%,其余成分全部相同

当合金元素平均含量≥1.5%、≥2.5%、≥3.5%……时,在元素符号后面应标明含量,可相应表示为2、3

、4……等。例如18Cr2Ni4WA。

③钢中的钒V、钛Ti、铝AL、硼B、稀土RE等合金元素,均属微合金元素,虽然含量很低,仍应在钢号中

标出。例如20MnVB钢中钒为0.07-0.12%,硼为0.001-0.005%。

④高级优质钢应在钢号最后加“A”,以区别于一般优质钢。

⑤专门用途的合金结构钢,钢号冠以(或后缀)代表该钢种用途的符号。例如铆螺专用的30CrMnSi钢,

钢号表示为ML30CrMnSi。

网友:
看了之后才发现在学校里学的东东挺有用的,还是得好好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