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酒精的透明材料---请教

楼主(2009-06-02):
以前做机器的护罩都是用透明的亚克立板做的,后来发现了一个问题,亚克力板用酒精擦拭几次,就会产生裂缝,最后就开始开裂、破碎掉了。请问各位高人,遇到需要用透明的材料组合成机器的护罩,除了玻璃,你们都是用什么材料做的呢?

网友:
亚克力需要专用的试剂擦拭,酒精会和它反应的

网友:
有机玻璃,

楼主:
有机玻璃,
引用 网友A:

有机玻璃太笼统,亚克力也是有机玻璃

网友(2009-12-28):
PC和PMMA材料耐化学性能差,用酒精擦拭必然开裂,建议采用美国生产的高韧性(摔不破)共聚聚酯EN058-为注塑加工成型的卓越环保材料,专门用于满足注塑产品的市场需求,为高透明度(透光率91%),高光泽度,高韧性,抗冲击性好(亦可替代PC/PMMA/TABS等透明材料),其具有极佳的耐化学性能---锁螺丝和抗化学性(如酒精、汽车用油、香水、洗涤剂等烃类溶剂等)均不会开裂,流动性高,加工周期短,且价格极具有竞争力;可用于医疗用品,仪表壳,透明罩、家用品,文具和化妆瓶等

网友:
有机玻璃就怕酒精,不能用的。

网友(2010-11-06):
供应日本三菱树脂产品:PVC PP PC PVDF A-PET
一:三菱树脂防静电PVC板系列:
    产品型号:
     SEP-300 SEP-280 SEP-230 SEP320 SEP336 SEP-350 SEP360 SEP-367
    物理特性:
     优秀的防静电性能,具备硬质PVC同样的热加工性,具备硬质PVC的耐药性。难燃性(自消火)耐久性优秀、能长时间保持除静电性能,表面固有抵抗106—108 透光度85%—95%
    颜 色:黑 象牙色 透明 橙色 黄色 蓝色 烟熏色 棕色
    二: 三菱树脂新科技NT系列
    产品型号:
     NT-300 NT-360 NT-230 NT-380 NT-3010 NT-3070 NT-3050 103PX
    物理特性:
     连续压制的三菱新科技系列板材,以其优秀的品质,从高科技领域为开端,广泛的应用在各领域的工业用板材被充分利用,另外通过充实之后的品牌系列,科实现对应高性价比的特注方法 附加了超级耐冲击性能
    颜 色:透明 象牙 棕色 烟熏色 灰色 白色
    三: 三菱树脂FM系列
    产品型号:
     FMNS25 FMNS11 FMNH23 FMNH12 FMNH31 FMNE32 FMNE3H
    颜 色:象牙色 白色 透明色
    备 注:三菱树脂FM系列板材,符合FM4910标准,被广泛的应用于半导体、电子、电气领域,属超级防火板,附有自消火性能
    四:三菱树脂一般工业用板、工业用色透板系列:
     产品型号:101HT 101HTR 101E 101EC HP-302 HP-375 HP-385 HP-431 HP-327
     特 性:以稳定的品质受到高度的评价三菱树脂,其丰富商品群,适合多种条件不同需求。并附加了优秀的耐热性,根据板的等级和使用条件变化,可在温度高达80℃条件下连续使用,101HTR表面具有特殊抑制残余应力性能以达到减少焊接裂缝目的。
    五:超耐冲击工业用PVC板:
     该产品具有PVC固有的各种特性并附加了优秀的耐冲击性能的工业用板:优秀的耐冲击性、优良的耐药品性、油性、电气绝缘性、优秀的加工性能,裁断钻孔焊接弯曲成形等
    六: 供应日本防静电塑料网(难燃塑料网) :适用于以半导体制造装置及其相关机器为首,在电子、电力、物流等广泛的领域里的静电对策:优秀的防静电性能、优良的通气性网状结构、有效的维持原始特性、优秀的耐药品性、比重轻(与不锈钢相比更轻、比重约1/8)LDPE聚乙烯 PP聚丙烯 配备不同规格 符合UL94V0标准、不含卤族元素的树脂塑料网,所以燃烧也不会产生有害物质,属于环保产品、
    ☆符合ROHS环保认证、 UL94(V-0)防火最高等级认证! ISO9001质量、FM4910认证
    ☆我们保证日本三菱 PVC板的质量, 对日本三菱PVC板的售后服务提供保障
    ☆深圳创晟贸易供应日本三菱树脂PVC板、PC板、A-PET板、PP板.
☆符合ROHS环保认证、   UL94(V-0)防火最高等级认证!  ISO9001质量、FM4910认证
☆我们保证日本三菱 PVC板的质量, 对日本三菱PVC板的售后服务提供保障
☆深圳创晟贸易供应日本三菱树脂PVC板、PC板、A-PET板,配备各种规格尺寸欢迎各界人士来电来函咨询!
☆联系电话:  0755-27662425  29450228  18926444612  传真:0755-29796120   王生
网      址: http://www.sz-css.com
E-mail:       chuangshengxs002@163.com

还有种A-pet透光率和玻璃一样...

网友(2015-03-27):
不知道您的问题解决没有,
我公司有一款透明材料可以耐99%纯度的酒精测试
如果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联系电话: 13524007616 吕生   传真:0512-86895720
邮箱:1216133606@qq.com

网友(2022-01-24):
引用 网友B:

请问具体什么材料呢,有10mm的板材吗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