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缝有水怎么焊?

楼主(2009-06-02):
地下的水管破了 阀门关了但是还是有水溢出 有普通焊条可以焊吗?   像这种带水焊接的有什么要求?

网友:
我虽对焊接不内行,但前两天看了中央电台的360行电焊技工比赛当中有,下面是网址你可以到视频里看看就知道了
http://www.hanjiexx.com/

网友:
顶一下,我想有专门的焊接工具,不然的话,海底工程怎么进行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普通焊条可以焊接,只是焊缝成型不太好。

网友(2009-09-05):
海底用的可不是电焊,是炔氧焊吧?

网友(2009-10-14):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普通焊条就可以

网友:
电流稍大一些,先焊较难焊的部位,可焊到性好的部位留在最后

网友:
要看你所焊的工件了,如果压力大就不可以焊接,在焊接时是融化母材和焊材再结晶的过程,再者水在高温变成水蒸气会给焊接带来大量的气孔,水在电解时产生氧和氢,那么焊接时就无法做到脱氧和脱氢的作用。在焊接上来说一般不采用带压力的焊接。

网友:
普通可以焊的,电弧会把水排开,包括海底都是这么做的

网友(2009-11-17):
排不开的,高温会有大量的气体出现,焊接后会有很多气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