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里怎么用计算器?

楼主(2009-06-02):
请教各位在CAD里怎么用计算器啊,但是在菜单里没有啊要如何才可以

网友:
我都是从开始菜单里面调出来的!

楼主:
好像没有开始菜单啊,还上楼上那位说的命令有用啊,

网友:
直接输就可以吧?!

网友:
输入cal命令 确认 直接输数据

网友:
输入 cal 要输入表达式

网友(2009-08-08):
学了一小手

网友:
鍵入CAl較快,也很方便好用

网友:
Ctrl+8就可以了

网友:
习惯上用cal进行计算。! Z. u* m9 u* u
楼上Ctrl+8实际上调用的是quickcalc命令,形式如windows自带地计算器,有三角函数功能,可拾取cad图形线段长度。

网友(2009-11-29):
长见识咯

网友:
输入数据以后怎么出不来计算结果呀?

网友:
只是简单的计算?那比较繁琐的计算呢?例如开根号

网友:
又长了一尺了.

网友:
怎么我调不出来啊

网友:
学了一手了!

网友(2010-12-06):
把命令调出来,或者按Ctrl+8(2006时默认的是)可以调出计算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