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检具检验同轴度?

楼主(2009-06-02):
请教各位用什么样的检具 检验同轴度准确   希望是简单的检具

网友:
有图纸吗,或大体的描叙,最简单有效的专用量具就是一根轴

楼主:
零件就是外圆100 的   内孔32的 厚度是20 的零件 为了保证不出现批量废品  想每天检测一下同轴度 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
使用一标准内径轴座再另加一个千分表,这就是最简单的检具。
如要准确就采用气动内外径同轴度测定具

网友:
有图纸吗,或大体的描叙,最简单有效的专用量具就是一根轴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就是一根轴

网友:
同意4楼方法,以工件孔为测量基准,千分表测量外圆。

网友:
模拟装配就好,不复杂.

网友:
检具 把最大实效考虑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恐怕得考虑外圆和内孔的图纸要求的公差,哪个小点才能当基准。根据机加工特点,一般是外圆好加工控制,加工好了才作定位基准加工内孔的。

网友:
楼主恐怕得考虑外圆和内孔的图纸要求的公差,哪个小点才能当基准。根据机加工特点,一般是外圆好加工控制,加工好了才作定位基准加工内孔的。
引用 网友B:

绝不同意这种说法,视情况定!
比如,中心孔为基准,锥面零对零配合!

网友:
没明白楼主的意思,是不是想抽检,看看外圆和内孔的同轴度

网友:
根据图纸要求做一个专用检具,很方便的,

网友:
V型铁加百分表

网友:
检验基准要与设计基准和工艺基准统一,后,按照最大实体的方法检测.还要把装配基准考虑进去.

网友:
用游标卡尺测量壁厚,简单的

网友:
关键是同轴度的公差是多少,要根据要求来选择检测方法。

网友(2010-01-06):
我最近也要设计同轴度量棒 可是都没有见过实体,
如果有2个孔,AФ11.4 +0.018/0 ,BФ12.6 +0.018/0 同轴度Ф0.005以B为基准,我想知道同轴度量棒怎么设计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用表打跳动

网友:
看你图纸是怎么要求的,同轴度相对于那个基准!

网友:
精度不高,可用偏摆仪测量。也可设计一个同轴度量规

网友:
这个提问首先就不太准确,最好是附了图才好回答

网友:
请问什么样的孔都能用量规检测吗?
比如        如果有2个孔,AФ11.4 +0.018/0 ,BФ12.6 +0.018/0 同轴度Ф0.005以B为基准,我想知道同轴度量棒怎么设计 。

网友:
有没有实例照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