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阀延时---请教

楼主(2009-06-02):
在我们厂调试过程中,老外说在一个液压阀给执行机构作了延时,请高手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是不是使用了延时阀?

楼主:
什么是延时阀,我在看看。

网友:
采用PLC控制阀的动作时间,可达到对执行机构动作的延时

网友:
赞成楼上羚羊姐姐说的。

网友:
PLC可以控制,如果不用PLC,我们可采用通电延时或者断电延时续电器一样可以实现的

网友:
电液比例阀有这样的控制功能,可以直接实现。

网友:
带液动换向功能的换向阀,通过调整阀控制腔节流口的大小可以也可以实现

网友:
采用延时阀比较简单

网友:
延时阀?什么结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