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用发动机一直出现下排气情况,活塞偏磨---请教

楼主(2009-06-03):
此船用发动机一直出现下排气情况,现场拆检发现一缸活塞再次出现破裂现象,六缸缸套偏磨非常厉害,其他缸均出现偏磨现象(偏向油泵一端,纵向偏磨),求助高手分析下什么原因。

网友:
是否超负荷运行原因?

网友:
将照片传上,同时说说该机的使用和维修情况

楼主:
这是用户发过来的传真,其他的怎么也没有。以前从来没见过这种情况

网友:
那这种情况建议亲临第一现场,以便找原因。很多问题光靠一点信息分析是不够的

网友:
是什么型号的发动机??活塞的哪一部分破裂?是裙部吗?

网友(2009-12-29):
你最好检查以下主轴瓦,再测一下臂距差,看看是否超差,如果这两项都没有问题的话,那就是上部结构件的问题了。希望我的建议有用!

网友(2011-10-27):
应该是积炭了

网友:
活塞和缸套都出现了偏磨说明了配合出现问题,活塞破裂可能和活塞自身的强度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