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机床资料缩写

楼主(2009-06-03):
AC                   交流电
AMP                安培
APC                 自动托盘交换装置
APL                 自动部件装载机
ASCII              美国信息交换标准法规
ATC                 自动刀具交换装置
ATC FWD        自动刀具交换装置前进
ATC REV         自动刀具交换装置后退
AWG               美国线规
BHCS               圆头帽螺钉
CAD                计算机辅助设计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辅助加工)
CB                   断路开关
CC                   立方厘米
CCW                      逆时针
CFM               每分钟立方英尺
CNC                计算机数控
CNCR SPINDLE 与轴运动同步的芯轴
CRC                循环冗余码校验数字
CRT                 阴极射线管
CTS                 清除发送
CW                  顺时针
DB                   牵引杆
DC                  直流电
DGNOS           诊断
DHCP              动态主机配置协议
DIR                 目录
DNC                直接数字控制
DOS                磁盘操作系统
DTE                数据终端设备
ENA CNVR        启动输送机
EOB                 块结束
EOF                 文件结束
EPROM           可擦可编程只读存储器
E-STOP           紧急停机
FADAL            其他人
FHCS               平头帽螺钉
FT                   英尺
FU                   保险丝
FWD                      前进
GA                  量规
HAAS              正确的刀具
HHB                 六角头螺钉
HP                   马力
HS                   卧式系列加工中心
ID                   内径
IGBT               隔离栅双极晶体管
IN                   英寸
IOPCB             输入输出印刷电路板
LAN                局域网
LB                   磅
LED                 发光二极管
LO CLNT         冷却剂低压

楼主:
LOW AIR PR           低气压
LVPS               低电压电源
MB                  兆字节(1百万)
MCD RLY BRD M-代码继电器盘
MDI                手动数据输入
MEM               存储器
M-FIN             M-代码完成
MM                 毫米
MOCON          电动机控制器
MOTIF            电动机接口
MSG                信息
MSHCP            公制插座帽螺钉
NC                  数字控制
NC                  常闭合
NO                  常开
OD                  外径
OPER              操作员
P                     袋
PARAM            参数
PCB                 印制电路板
PGM                程序
POR                通电复位
POSIT             位置
PROG              程序
PSI                  每平方英寸磅
PWM               脉冲宽度调制
RAM                随机存取存储器
REPT RIG TAP  围盘轧制刚性螺丝攻
RET                 返回,回车
REV CNVR        回动输送机
RJH                 遥控摇柄
RPDBDN         旋转式托盘拉杆放下
RPDBUP          旋转式托盘拉杆提起
RPM                每分钟转数
RIS                  请求输送
RXD                接收数据
S                     芯轴转速
SDIST             伺服机构分配印制电路板
SFM                每分钟平方英尺
SHCS               套筒扳手头帽螺钉
SIO                 串行输入/输出
SKBIF              串行键盘接口印制电路板
SMTC              侧挂式刀具交换装置
SP                   芯轴
T                     刀具编号
TC                   刀具交换装置
TIR                 总指示偏转
TNC                刀尖偏差
TRP                 刀具释放活塞
IS                    尾架
ISC                  通过芯轴的冷却剂
TXD                发送数据
VDI                 德国工程师协会
VF                   立式铣床(第一台)
VF-E                立式铣床-扩展型
VMC                立式加工中心
WAN                             广域网

网友:
好东东,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