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加长钻头的选用

楼主(2009-06-03):
请问,需要加工图中的2个D10的孔,没有加工过如此长度孔的经验,还请指教

材质:45# 钢

设备:普通台钻和数控铣床

用普通的高速钢加长钻头可以吗?转速给多少?请给个高效的加工工艺。谢谢

网友:
15陪的比例,还好吧,不算长啊,随便什么钻头就OK了,要多退,多排屑,就可以了
我在卧加上打过150深(75MM处还有一个对穿的口),11的钻头,5MM退一次,转速320,进给一般打0.05~0.08mm/r,如果你觉得钻头长了,可以先用短的打一段,在换长的打,钻头寿命一般可以保证在3~5M左右。。。
这是小弟的个人加工经验,各位大侠看了不要砸我哦,也希望给小弟指点一下。。。

楼主:
谢谢,还没开始试。看来不会太难干

网友(2010-11-25):
不难的,细心大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