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模做的管件铸型膨胀问题,请教

楼主(2009-06-03):
虽然是做消失模也有一段时间,但是问题还是不断出现。
    这次做的一根2米长的管,直径150mm,壁厚15mm,浇注后的缺陷是管子一米以下出现直径和壁厚膨胀变大而且粘沙严重。
    我分析可能是下面的内浇道处于高温区膨胀撑裂涂层粘沙,还有我的管子是否太长了,直径和长度不成比例所造成的。

   请各位大虾赐教!

网友:
应是冒口位置不合理,型砂也有点问题

楼主:
应是冒口位置不合理,型砂也有点问题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能否说的具体点,期待你的回复!
我也曾今请教过一些工程师,他们说理论上就是大炮筒也可以做出来,我就纳闷这样的管子就那么难做么!?

网友:
树脂砂的强度不够造成的,内部粘沙是肯定的了,两米多长想把沙紧实好是不太现实的,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你砂箱的规格?工件放置的方式?负压值的大小、、、、等等很多细节都不了解无从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