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式电阻炉操作规程---求助

楼主(2009-06-03):
哪位大大知道井式炉的操作规程的来指教一下啊,不胜感激!

网友:
一、 操作说明
1.1、装料:将用料筐装好的毛坯吊入炉膛内;
1.2、密封:在石棉盘根上均匀涂石墨拌机油;清除炉盖排气管中积碳;疏通排气管;
1.3、将炉盖吊至炉膛上盖好,拧紧锁紧螺母;将探测材料温度用的热电偶插入炉膛内;
1.4、抽真空至–0.1Mpa;
1.5、充氮气至+0.1Mpa;
1.6、按工艺要求设置上部炉温,下部炉温,材料温度;
1.7、加温(上部、下部控制开关转至开);
1.8、保温:材料温度达到预设温度后按要求进行一定时间的保温;
1.9、冷却:关闭加热电源(上部、下部控制开关)取出上下耐火砖;
1.10、出炉:随炉缓冷至材料温度450℃以下,打开炉盖,将料筐吊出空冷;

二、安全注意事项:
2.1 防烫伤;
2.2 使用电动葫芦时在工字架下不得站人。

楼主:
非常感谢!不过大侠你的好像是井式炉渗氮,我想用来固溶处理,但还是非常感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