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气动交流自动焊接机

楼主(2009-06-03):
各位大侠,小弟想问下自动交流焊接机里的动力源。除了汽缸,里面是否有气动马达驱动呢啊?
   小弟在这谢谢各位大侠啦~

网友:
有这样的机器啊,没听说过

楼主:
在网上搜索到得,不知道其具体原理啊~

网友:
   楼主是不是把自动焊接专机和焊接电源的概念没有搞清楚?
   焊接电源:就是大家常说的焊机(如:交直流电弧机、亚弧焊机、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机、埋弧焊机等)。
   自动焊接专机:就是根据客户的产品要求或在很小的范围内可以通用的机械,在控制方式上形成自动化控制(多数以PLC控制),根据不同的焊接要求适配不同的焊电源,两者相结合按即定路径完成焊接任务。
   自动焊接机械的驱动形式也是多样的,严格说来是按机械结构的形式及运动、定位、空走速度、工进速度决定的。

网友(2013-07-08):
      没有。气源是共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