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液力偶合器!

楼主(2009-06-03):
关于调速型液力偶合器,一般它的调速范围是多大,另外它的调速响应时间一般多长。
上次有朋友发帖说3-4分钟,这个也太长了吧。
我现在有一37Kw的方案原来变频驱动,因为对调速的范围和精度要求不高。所以想用液力偶合器替代原有的变频器,不知可不可行。

原来的方案为变频器+变频电机+减速箱+大惯量负载。原有问题是加减速要设很长的时间,否则变频器器报警。停机时对减速箱冲击太大,减速箱易损坏。

现在想的方案为普通电机+调速型液力偶合器+减速箱+大惯量负载,我想这样最大的的好处是减少了对减速箱冲击,但是现在对液力偶合器不够了解,请教这方面的高手,不知这样的应用可有问题。

谢谢!

楼主:
谢谢版大加亮,可是还是零回复。我等

网友:
采用液压调速在工程机械较为普遍,可以采用液压变矩器+动力换档变速箱,但调速范围有限。液力变矩器适应于小负载调速,但对于大惯量负载来说调速性能不好,发热损失严重。采用换档变速箱调速但档位有限,通常3-4档速度。
建议采用泵马达减速机+压力补偿比例流量阀调速方式,可以无极调速。
采用用10KW的泵电机组(2000-3000rpm)+大流量压力补偿比例流量调速阀(100-150L/min)+液压马达减速机(4级减速)。
不知负载多大?
这里有篇液力耦合器的文章,供参考。

楼主:
谢谢LS,不允许用液压泵+液压马达+减速机+大惯量负载,这样做当然是最好的。但是不允许用,受限于工况和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