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设计下移式油压机时,如何防止活塞杆下落

楼主(2009-06-03):
请教一下各位专业的师父:
                                  设计下移式油压机的时候,由于活塞杆要向下压,那么要怎么样保证在不工作的时候如何防止由于重力使活塞杆下落?
                                                                            不甚感激!

网友:
可以用液控单向阀来控制这个动作,这样可以防止自重下落。液控单向阀安装与油缸回油管路上。

楼主:
谢谢你~~刚开始我是想加个背压阀~但感觉不是很妥。后来老师就要求我从油缸的结构去想办法~~哎!

网友:
结构上我知道用差动连接时活塞只能向一个方向运动,不知道适合你说的否

网友:
不工作的时候防止重物下来有两种法子,一是加夜空单向阀,二是加背压阀,不过从使用效果看,还是用夜空单向阀较好,这样系统的压力可以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