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针测量螺纹时遇到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9-06-03):
前些天做一零件(共5件),上面有个外螺纹5-16UN-2A。加工螺纹时由于环规未采购回,便采用三针测量。螺纹中径公差为±0.08,在床子上测得中径分别比中值大0.01(2件)、0.03(2件)、0.05(1件),取下来测量椭圆度约0.02(圆周方向测量好几次)。后来环规回来了,检测时发现就前2件能过通端,其他三件不行。
      这里请教下:按理论讲,5件零件是否该都通过环规通端?如果不行,请解释下原因。出现我们现在这种情况,可能原因会是什么?请大家指点下。

      不知道有多少人使用过三针测量螺纹,有没有遇到这样类似情况?这里友情提醒下,加工螺纹时最好用环规检测,实在不行需要使用三针测量时,螺纹中径尽量往下限做,这样应该万无一失。

      PS:如果不慎出现我们这种情况,不要着急,再加工个对应的内螺纹,涂上研磨膏后适当研磨下即可。

网友:
我也遇到类似的情况,三针测量螺纹中经都很好,可就是在使用过程中出现问题。

网友:
环规通端应该检测的是两个指标:中径和大径。楼主检测过大径吗?

楼主:
都检测过的,数车车的,基本在中值。
看来能不用三针测量就不用的好,免得出现问题

网友:
现在都用专用的螺纹千分尺了。   牙型角控制不好, 不清底, 中经是对了但 都通不了的。免得就是止规通,通规不过

网友(2010-03-04):
这应该是你的螺纹半角及全角误差影响,吃掉了你的一部份公差,这样用三针没得值应比误差值小,量规才能通得过。

网友:
我们一般用卡尺量一下大径
看是否在公差范围内
然后再用环规检
不以卡尺或千分尺的测量值为最终标准!

网友(2011-03-01):
三针测量的是单一中径,不受螺距,大小径的影响,而环规检测的是一个包含螺距、牙侧角、中径等的一个综合误差,也称作用中径,两者的意义和实际接触位置并不相同,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是正常现象,也是为什么外国要用螺纹指示量规测量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