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中螺纹如何处理?

楼主(2009-06-03):
我画内螺纹,采用异型孔那项,但只有标准牙距螺纹,我采用的是非标准牙距的呀!!怎么办啦?

还有画外螺纹听很多人说要扫描,我晕,那样好麻烦。还有人说不画,在二维中画,那种办法几个零件还行,但在组装图中碰到几百几千个的就完完了,哪个还记得清是不是用的螺纹,用的多大?

网友:
一般不画螺纹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刚学的时候画,现在都不画
有时候为了用三维示图示意,加个纹理

网友:
在注解选项里有个装饰螺纹线

楼主:
我也想知道!
引用 网友A:

老马也是新手呀,建议你用inventor,确实比较容易上手,螺纹齿轮都能画,我三天就能用了,用它做了个完整项目。

我学其它软件主要是想多了解下,还在安装proe和ug。

网友:
5楼说的对,用装饰螺纹线,这样在出工程图的,就会显示出螺纹符号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不画呢?今天我审图是发现一个很低级的错误,如果在3D是画上螺纹绝对不会出错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好啊!慢慢来,学完一样再一样!

网友:
画螺纹至少有两点不好:
一,转成工程图时,没法实现螺纹的简化标注,而是实际的螺纹;
二,画完螺纹后,文件会变得很大,进行装配时,如果有几百个螺纹,那不知道该有多慢
在SW中有螺纹装饰线,这很好地解决了问题,如果你是非标准的螺纹,在转工程图时,标注时自己标上即可,
随着三维设计技术的发展,图纸的标注样式其实也应该做些调整
我在现在的设计时,花键、齿轮、链轮等都是用三维模型生成的二维投影,这与现在的简化标注就有些差别
举个例子,偶数齿的齿轮和奇数齿的齿轮,剖视时是不一样的,但现在的简化标注采用的是一样剖视图,
制定标准时都有一定的条件,当条件改变时,标准也会不断地修正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那只能说,SW还不行,不是我们用工程图的最佳选择。

网友:
如果画上,那就是切除,现在所有的软件都是一个样的,会造 成文件不必要的庞大,
并不是SW不行

网友:
很想知道啊,在学中

网友:
我一般在用装饰螺纹,三维图中也可以显示螺纹,就是要选中显示装饰螺纹就OK了

网友:
我也要学,拜托.

网友:
一般不画,画上感觉系统就慢了

网友:
用螺纹装饰线,在零件里用还可以,在转到工程图里也正常,但要是装配体有多个螺纹装饰线的话,就会产生螺纹线打架的情况,不符合标准

网友(2009-07-21):
那到底是画还是不画啊,没有个结论啊

网友:
一般用装饰螺纹线,除非在轴测图中表现螺纹,这时就得用切除扫描,加个配置而已。

网友:
SW中外螺纹一般是不画三维的,就是5楼的作法,在注解选项中用装饰螺纹线功能,二维图中自然会显示螺纹

网友:
如果不画外螺纹,那在装配时会有干涉的?

网友:
螺旋扫描画一个还好多了确实麻烦。

网友(2009-09-27):
画一条螺旋线,然后画牙型草图,扫描切除即可,但是影响速度

网友:
还是要注解螺纹的好,这样出工程图就方便多了

网友:
看需要而定,我觉得!

网友:
我也是用装饰螺纹线

网友(2009-11-09):
SW好像建模时一般都不画螺纹吧!要不装配时也是个麻烦!

网友(2010-01-19):
完全没必要画   螺纹修饰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