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阀起什么作用?感觉一个就够了!

楼主(2009-06-03):
大家请看图。我想问一下。我认为用两个单向节流阀完全没有必要。用一个就行了。但是有现成的系统就是这样用的。请问高手这个单向节流阀起什么作用,为什么要用两个。

楼主:
可能打不开 换成2004

网友:
不太明白,可能用一个时,不能满足系统的流量要求吧,别的有什么原因,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网友:
双向调速更加稳定?

网友:
是做什么用的?是不是基于安全考虑

楼主:
期望液压高人来发表一下看法,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那两个是在一个位置吗?配用的?

网友:
你是否介绍一下你具体工况
一般没理由要这样设计
你查一下该阀和其它阀是否匹配
比如该节流阀01的,其它是03的
顺便贴上楼主的图

网友:
貌似有些多余,不明白

网友:
期待高人解释

网友:
好像是出于安全考虑的,就是说改系统绝不允许节流阀堵死发生。但可以速度减为一半。其它我还真想不出来有什么什用。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画法可不是双向调速
我觉得应该是画错了把其中一个反一下就是双向调速了

楼主:
你是否介绍一下你具体工况
一般没理由要这样设计
你查一下该阀和其它阀是否匹配
比如该节流阀01的,其它是03的
顺便贴上楼主的图
引用 楼主:

具体情况是这样的这个系统是一个豆制品厂压豆腐干的5台压机。  一个液压站拖5个压机,工作的时候5台压机可能会同时工作,也可能不同时。液压站的尺寸1100*800*600   轴向柱塞泵MCY14-1B 压力31.5MPA  排量10ML  电机功率4KW
溢流阀  YF-B10A4-S      直角单向阀AJ-HA10B     单向节流阀LDF-B10H-S
手动换向阀  34S0-B-10H-W

楼主:
发一张实物上来,大家都看一看。

网友:
没有见过这样的设计呀,少见

网友:
这个东东实物上有么?

网友:
我是外行,楼主关心一下阀芯的最小直径处与管径是否相差好大,也许相差大时,这样可以更好,不会有压差,

还有一种就是速度问题,,压豆腐用的,可能一开始可以快一点,但后面可能要求就中慢慢的压了,两个阀,,一个是用来微调用的,

网友:
现实和理论还是有一定区别,

网友:
这是塔机缸上带的平衡阀,顶升时单向阀可调节速度,下降时做平衡阀用,好象你的图不太对,应画成平衡阀

网友:
楼上的 哥们能再说清楚一点不 最好附一张正确的图纸大家看看
还有楼主说可以不同时动作的话只要有阀在中位不都回油箱了吗?

楼主:
楼上的 哥们能再说清楚一点不 最好附一张正确的图纸大家看看
还有楼主说可以不同时动作的话只要有阀在中位不都回油箱了吗?
引用 网友B:

图已经贴出来了。三位四通手动换向阀。在中位的时候压力油是不可能回油箱的。

网友:
看图中第二个阀连接部分用虚线,是否存在别的用途,还是画错了。如果是虚线,是否可以认为是在回油时起到对另一个阀的液控呢?不解!

网友:
请给出系统中各元件的具体型号,,

网友:
要看看流量的问题  你有两个阀的型号 和规格 什么的吗/

楼主:
具体情况是这样的这个系统是一个豆制品厂压豆腐干的5台压机。  一个液压站拖5个压机,工作的时候5台压机可能会同时工作,也可能不同时。液压站的尺寸1100*800*600   轴向柱塞泵MCY14-1B 压力31.5MPA  排量10ML  电机功率4KW
溢流阀  YF-B10A4-S      直角单向阀AJ-HA10B     单向节流阀LDF-B10H-S
手动换向阀  34S0-B-10H-W

1
评分次数

老鹰

网友:
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你可以用一个试试的。

网友:
最好的方法是你问下设计的那个人!然后在上来发表一下,我看只有他最清楚的!

网友:
同意8楼意见,可能是通径不够,所以并联一个

网友:
问一下,你的液压系统是要实现什么功能的?

网友:
光看图,只能说是为了更精确更平稳的使缸杆伸出!

网友:
发一张实物上来,大家都看一看。
引用 网友C:

根据图片对照原理图参考意见如下:
1、图纸原理图存在错误,油缸的无杆腔应与两并联单向节流阀联接。
2、油缸回程速度应该比较快,1只10通径的单向节流阀不能满足设备的速度要求,或者用2只10通径的单向节流阀或者用1只大通径(视具体要求选)的单向节流阀。
3、设计人员为了配管方便而选用有相同通径的元件。

网友:
再次细细看图片,貌似元件不止10通径。

楼主:
有可能,应该是可能的

网友:
正常来说没有必要要两套调速阀跟单向阀的,感觉这种设计有点多余的,但要看看楼主的一些运动数据跟要求的工作压力了。这样的话判断更好一点。

网友:
期望液压高人来发表一下看法,小弟感激不尽
引用 网友C:

看图是气控的嘛!!!!!!!

网友:
备用一个吗!!

网友(2009-07-03):
调节流速和压力差的吧

压力高时  打开2个阀 可以快速加压或卸载

压力低时  打开1个阀

如果2个阀  流向相反  还能保证进油口和出油口两端的油压差 想想为什么

压力取决于负载

如此  手动控制就不需要辅助增力系统  多用在重型机械上 或大压力机械上

网友:
i

等待高手解释。不过可能是从通流能力考虑的。

网友:
两个阀之间的进油管路是用的虚线,不知道代表什么意思,外面的那个是不是一个保障阀,就是说在里面这个阀工作不稳定的时候才起作用

网友(2009-09-13):
我觉得应该是画错了把其中一个反一下就是双向调速了

网友:
在中位时油不回油箱?
那去哪儿 ?

网友(2009-10-21):
两个其中一个可以起到手调到两种工作速度.或流量大了,一个节流阀
的过流量不够.